[求助] 求助提取寄生参数相关问题

楼主(2022-04-12):
又来问问题了,版图提取寄生参数之后总是会把电阻多提取。比如电阻是30k,segments为9,提取完寄生参数calibreview里面就成了9个30k的电阻,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多数情况是你没有添加segments=1这个参数,也有可能cellmap文件有问题

网友B:
你提取的是哪里的寄生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情况是你没有添加segments=1这个参数,也有可能cellmap文件有问题

segments=1设置了,但是还是不行,第一次跑正常了,但是后面再跑其他的又不行了。cellmap文件的问题怎么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提取的是哪里的寄生电阻?

就是后仿提取整个电路的寄生参数。其他的应该没问题,就是电路里本来就有的电阻,只要segments是n的,都会把那个电阻弄n个出来,
,,

网友A:
引用 楼主:
segments=1设置了,但是还是不行,第一次跑正常了,但是后面再跑其他的又不行了。cellmap文件的问题怎么 ...

看你调用的cellmap文件应该是厂家提供的,那应该问题不大
你再看看是不是所调用的lvs文件中的选项没有设置正确,比如

//| *OPTION 8: Define calibre xRC output format.The value can be calibreview or netlist.
//|           Set to "CALIBREVIEW" when calibre xRC output format is calibreview.
//|           Set to "NETLIST" when calibre xRC output format is netlist.
//|           The default value is "NETLIST"
#DEFINE OUT_NET_FORMAT NETLIST      // (CALIBREVIEW/NETLIST)

这是某个厂家的lvs文件,如果输出格式为calibreview,需要修改为#DEFINE OUT_NET_FORMAT CALIBREVIEW

不同厂家这个文件不一样,按所说明的要求设置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后仿提取整个电路的寄生参数。其他的应该没问题,就是电路里本来就有的电阻,只要segments是n的,都 ...

强制设为1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调用的cellmap文件应该是厂家提供的,那应该问题不大
你再看看是不是所调用的lvs文件中的选项没有设 ...

我找了lvs文件,里面没有设置这个的,输出格式是在PEX窗口设置过的
还有就是cellmap文件,官方给的库里面没有这个文件,是从别的地方下载的,提取寄生参数倒是能提,就是提取出来的calibreview有问题,就算calibreview setup 里面device placement勾了layout location,calibreview提取出来之后管子的摆放还是跟layout有不一样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制设为1就没问题了

试了这种方法,第一次没问题了,这个大概8k的电阻确实被分成了60个133欧的电阻,segL也是对的,但是后面在提取其他部分的时候感觉又不对了,
这个电阻是9 segments的,提取出来calibreview里面每一个segments的L是对的,但是每一个的阻值还是总阻值,不知道为啥会出现不一样的两种情况,按理说后面提取每一个阻值也应该分开啊,是不是电阻类型不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
这个就不清楚了,找callibre AE来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这种方法,第一次没问题了,这个大概8k的电阻确实被分成了60个133欧的电阻,segL也是对的,但是后面在 ...

看看cellmap文件,是不是这两种电阻的定义不同,
一般大概这个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cellmap文件,是不是这两种电阻的定义不同,
一般大概这个样子的

好像是这个问题,我后面修改一下跑一下后仿再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