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w to resolve I2 DRC violation?

楼主(2022-04-12):
How to resolve I2 DRC violation?
执行 extract icl 是报出I2 violation 。I2是icl module PIN和其他icl moulde pin or top-level port trace 不通。
design中有个pin mux module ,trace 到这就断了
请问这个问题是定义TAP有问题?
解决思路是怎么样得?

网友A:
iomux控制信号没有给吧,第三章图PAD的OEN都是X,PAD值那肯定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mux控制信号没有给吧,第三章图PAD的OEN都是X,PAD值那肯定进不去

是我实现的方式有问题,没有理解设计。原设计的jtag是function的。如果要DFT增加TAP要复用IO单独实现DFT的TAP controller?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实现的方式有问题,没有理解设计。原设计的jtag是function的。如果要DFT增加TAP要复用IO单独实现DFT ...

JTAG PAD一般都是专用的,如果复用function,你要先想好怎么先进入你的测试模式,并且控制对PAD的方向

网友:
IO PAD 控制信号没有配置好,看OEN就知道了。

网友:
图里面是jtag scan path,pad control  两个问题吧
得确保test mode 控制住或者jtag 配置pinm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