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分压在比较器输入端由于使能信号产生过冲

楼主(2022-04-12):
当比较器的使能信号到来时在电阻分压感应端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过冲,而且电阻值越大这个过冲也会越大,请问这种单纯是因为输入管电容耦合原因导致的吗,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仿真电路图和比较器内部图以及仿真结果如下

网友A:
你的使能开关动作很频繁吗

网友B:
电路开启瞬间电容kickback回INP引起的,可在INP加到地电容压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使能开关动作很频繁吗

您好,这个只是一个比较器的使能信号使开关打开,动作不频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开启瞬间电容kickback回INP引起的,可在INP加到地电容压制

这个确实可以,但是这样也会导致延时增大吧

网友C:
输入改成cascod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改成cascode试试

请问是指输入差分管做成self-cascode的形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个只是一个比较器的使能信号使开关打开,动作不频繁的。

如果不频繁 那我觉得问题不大,如果怕脉冲信号影响后面,试试在使能管上面加点RC让开启速度稍微慢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可以,但是这样也会导致延时增大吧

合理范围内增加,这里有个kickback电容与decap电容分压,kickback电容并不大,压制效果应该比较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理范围内增加,这里有个kickback电容与decap电容分压,kickback电容并不大,压制效果应该比较明显的
...

好的,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