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如何做批量仿真

楼主(2022-04-12):
问题描述:老师让做混合信号仿真,请问如何在virtuoso里面,用自己的给定的输入(01序列)去批量仿真,并记录下输出(也是01序列)。
当前情况:已经根据网上搜的教程,完成了一个简单的非门的ams仿真。

请大佬们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用脚本去跑吧,先让virtuoso准备好所有文件,1、复制文件,2、修改参数,3、跑此仿真;后面的就是重复这三个步骤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脚本去跑吧,先让virtuoso准备好所有文件,1、复制文件,2、修改参数,3、跑此仿真;后面的就是重复这三 ...

就是想这样做的,但是苦于是新手,也没有教程,请大佬具体指教一下

网友:
也没有什么教程,顶多去搜一下Linux shell编程就好了,只是一些命令的堆砌而已,很简单的。cp,sed,source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