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这个启动电路里的mos电容的作用

楼主(2022-04-13):
如题,这是一个带隙基准的启动电路,现在不太清楚这个mos电容的作用

网友:
上电的时候,电容电压不变,下极板高压,打开M10.让右侧电路启动。

网友:
就当成电容看,栅电容容值应该比普通电容大一点。电源上电电容下极板高于M10阈值,M10导通与M0形成低阻通路,M1导通打破简并点电路开始工作,随后M12导通,M10栅电荷泄放,M10关闭,启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