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修有和OTP有关的setup timing?

楼主(2022-04-13):
上图是pr的setup timing,发现十几个很严重的timing都是和OTP有关系的,这种情况是要怎么处理?

网友A: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setup要求,看一下lib里面时怎么描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setup要求,看一下lib里面时怎么描述的

截图是otp的lib中和这个pin有关的部分,intrinsic_fall 是2020

网友A:
如果lib的单位没有错的话,这个CEB的时序要求太大了。
也可以看看设计,这是不是一个静态信号?

网友B:
一般otp的所有信号都是由otp ctrl控制的,硬件设计保证otp的时序,所以需要将所有otp信号设为false path,然后将所有otp信号设上skew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otp的所有信号都是由otp ctrl控制的,硬件设计保证otp的时序,所以需要将所有otp信号设为false path, ...

我已经设为false path,这个问题解决了,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lib的单位没有错的话,这个CEB的时序要求太大了。
也可以看看设计,这是不是一个静态信号? ...

看OTP的文档,CEB Setup Time before READEN 是2020 ns,目前我设置为false path处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