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助cliosoft-sos设置问题决-master.tag

楼主(2022-04-13):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cliosoft-sos设置问题。想把一个项目加入到SOS里。
现在create "master.tag"这个文件,报错:“Selection includes files that were created by tools from vendor.Please use our interface from the tool to manage these objects: /D002ZZ/ADRLATCH_CM_D002ZZ/schematic/master.tag"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多谢!!

网友A:
用你使用sos文件的软件来操作,例如virtuoso……

网友B:
写的很清楚了,在与SOS集成的EDA软件中,进行对应的操作。而不是直接使用sos gui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你使用sos文件的软件来操作,例如virtuoso……

哦,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的很清楚了,在与SOS集成的EDA软件中,进行对应的操作。而不是直接使用sos gui ...

哦,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