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腳本問題 TSMC layer切換

楼主(2022-04-13):
csd_m1_list= list("M1 drawing"   "VIA1 drawing"   "M2 drawing" "M1 pin" "M2 pin")
csd_m2_list= list("M2 drawing"   "VIA2 drawing"   "M3 drawing" "M2 pin" "M3 pin")
csd_m3_list= list("M3 drawing"   "VIA3 drawing"   "M4 drawing" "M3 pin" "M4 pin")
csd_m4_list= list("M4 drawing"   "VIA4 drawing"   "M5 drawing" "M4 pin" "M5 pin")
csd_m5_list= list("M5 drawing"   "VIA5 drawing"   "M6 drawing" "M5 pin" "M6 pin")
csd_mt_list= list("M1 drawing"   "V1 drawing"   "M2 drawing"   "V2 drawing"   "M3 drawing"   "V3 drawing"   "M4 drawing"   "PA drawing"   "ALPA drawing"   "MIM drawing"   "MIMDMY drawing"   "DUMBM drawing")

procedure(
        csd_sw_layer_m1()
        pteSetActiveLpp(car(csd_m1_list))
        pteSetNoneVisible(?panel "Layers")
        foreach(csd_layer csd_m1_list
                pteSetVisible(csd_layer t "Layers")
        )
)

procedure(
        csd_sw_layer_m2()
        pteSetActiveLpp(car(csd_m2_list))
        pteSetNoneVisible(?panel "Layers")
        foreach(csd_layer csd_m2_list
                pteSetVisible(csd_layer t "Layers")
        )
)

procedure(
        csd_sw_layer_m3()
        pteSetActiveLpp(car(csd_m3_list))
        pteSetNoneVisible(?panel "Layers")
        foreach(csd_layer csd_m3_list
                pteSetVisible(csd_layer t "Layers")
        )
)

procedure(
        csd_sw_layer_m4()
        pteSetActiveLpp(car(csd_m4_list))
        pteSetNoneVisible(?panel "Layers")
        foreach(csd_layer csd_m4_list
                pteSetVisible(csd_layer t "Layers")
        )
)

procedure(
        csd_sw_layer_m5()
        pteSetActiveLpp(car(csd_m5_list))
        pteSetNoneVisible(?panel "Layers")
        foreach(csd_layer csd_m5_list
                pteSetVisible(csd_layer t "Layers")
        )
)
procedure(
        csd_sw_layer_nm()
        pteSetAllVisible(?panel "Layers")
        foreach(csd_layer csd_mt_list
                pteSetVisible(csd_layer nil "Layers")
        )
)

procedure(
        csd_sw_layer_all()
        pteSetAllVisible(?panel "Layers")
)

hiSetBindKeys( "Layout" list(
    list("Shift<Key>1"        "csd_sw_layer_m1")
    list("Shift<Key>2"        "csd_sw_layer_m2")
    list("Shift<Key>3"        "csd_sw_layer_m3")
    list("Shift<Key>4"        "csd_sw_layer_m4")
    list("Shift<Key>5"        "csd_sw_layer_m5")
    list("Shift<Key>6"        "csd_sw_layer_all")
    )
) ;; hiSetBindKeys

為什麼shift+3跟shift+4 會不能用?

网友:
shift+3是"#",可能被定义过了

网友(2022-07-22):
请问这个脚本的功能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