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请问DC跑出来的.v文件怎么去掉斜杠

楼主(2022-04-13):
如图,用dc_shell跑出来的网表一直去不掉\,define_name_rules和多端口链接都检查过,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个assign和\就是去不掉。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搞啊,小弟也是千恩万谢。

网友A:
change_name可以改名字,define_name_rules可以定义改名规则。直接change_name -hierarchy -rules verilog一下看行不行,不行只能自己定义规则了define_name_rul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nge_name可以改名字,define_name_rules可以定义改名规则。直接change_name -hierarchy -rules verilog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您所说用change_name -hierarchy -rules verilog和define_name_rules这两种方法我都尝试过,比较诡异的点就在于查看log文件运行这两个命令时并没有报错,同时用report_name_rules查看命名规则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就是去不掉斜杠。我隐约感觉问题可能是由assign语句造成的,但是用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也没办法去掉assign。也有report_dont_touch,但是只有几个cell被设定了dont_touch,net都是OK的,所以搞得有点失去方向。

网友B:
    define_name_rules myrule -allowed "A-Z 0-9 _ " -first_restrict "0-9" -max_length 255 -special verilog -target_bus_naming_style "%s%d"
    change_names -hierarchy -rules myru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_name_rules myrule -allowed "A-Z 0-9 _ " -first_restrict "0-9" -max_length 255 -special ve ...

谢谢大哥!果然是bus命名的问题 一下就解决问题了 感恩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