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放大电路闭环仿真

楼主(2022-04-13):
在仿真全差分放大电路时,将闭环增益设置成1,输入幅度为500mV的差分信号,当外接电阻R1=R2=5k和500时,仿真出的结果分别为
放大那些毛刺的形状是

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无大佬讲一下

网友A:
电路内部没有时钟源吧?周期性毛刺怎么出来的
input和feedback电阻建议取大,k量级,100Ohm担心你output stage没有足够电流,全差分P/N端电阻值对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内部没有时钟源吧?周期性毛刺怎么出来的
input和feedback电阻建议取大,k量级,100Ohm担心你output st ...

我的内部没有时钟源,我试过K级的电阻,这种情况下,毛刺会更大诶,我发出的图里面有个5k的

网友:
仿真精度?

网友B:
用的SCMFB?要不然哪来的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SCMFB?要不然哪来的毛刺

我想问一下SCMFB具体是啥意思,能详细说一下嘛,感激不尽

网友B:
就是开关电容共模反馈 Switched Capacitor Common Mode FeedBa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开关电容共模反馈 Switched Capacitor Common Mode FeedBack

你好,我没有用开关电容共模反馈,我在想是不是哪里的电容和电阻产生了什么效应,也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没有用开关电容共模反馈,我在想是不是哪里的电容和电阻产生了什么效应,也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该 ...

应该发出来电路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