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SIGNALTAP

楼主(2022-04-13):
请问:在signal tap ii上抓状态机波形,出现了我没有定义过的状态是什么原因?
感谢!

楼主(2022-11-21):
我现在没有图片了,大概就是状态机里面没有定义过4‘b1000,到4’b0110就结束了,但是在波形上看到状态跳转的时候从4'b0101跳转到4'b1000。原来状态机所在的模块内使用了时钟A,时钟A是通过模块2生成的,但是是与模块2中的全局时钟B相同的。我将时钟A用时钟B替换,这个问题再没有出现过,不太清楚时钟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会不会令状态机跑到没有定义过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