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vcs对xilinx 进行后防出现width period 时序违例

楼主(2022-04-13):
vcs.log     ....../FDCE.V Timing violation in test_top.u_sim.u_chip.u_core.u_spi0.x_rxfifo.\ragw_ar[0]  $width (posedge c &&& CE :3.0ns :3.0ns ,limit 0.3 ns
1:感觉sdf 有问题 WIDTH(posedge C ) (275.0:275.0:275.0)  出现两次没有WIDTH(negedge C)(275.0:275.0:275.0)
2: 3.0ns  与 0.3ns 从哪里来
3:FGCE.V中存在CE 信号 而sdf 不存在
4: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上面四个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网友:
SDF是怎么产生的?与netlist一致吗?还有就是vcs有一些对sdf的指令,可以研究一下。

楼主:
研究了一下啊, 没什么参数可以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