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22-04-13):
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multipartpath ,然后chop掉不需要的layer

网友:
直接做  ,做好保存,  再写进cdsint里

网友:
和平时画保护环一样,然后Q进去改参数,去掉CT 孔 M1层,最后再需要打孔的地方打上M1_AA(O)即可。

网友A:
切掉就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掉就完事

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