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弟刚刚开始用ams数模混仿 遇到个问题

楼主(2022-04-13):
在netlist and run之后报了以下错误

netlist assembly..
ncvlog: *E,EXPSMC (digital/netlist.vams,18|9): expecting a semicolon (';') [3.4.3(AMSLRM)].
ncvlog: *E,EXPSMC (digital/netlist.vams,18|15): expecting a semicolon (';') [3.4.3(AMSLRM)].
ncvlog: *E,EXPSMC (digital/netlist.vams,18|19): expecting a semicolon (';') [3.4.3(AMSLRM)].
ncvlog: *E,EXPIDN (digital/netlist.vams,18|22): expecting an identifier [3.4.3(AMSLRM)].
ncvlog: *E,EXPSMC (digital/netlist.vams,18|25): expecting a semicolon (';') [3.4.3(AMSLRM)].
ncvlog: *E,EXPSMC (digital/netlist.vams,18|28): expecting a semicolon (';') [3.4.3(AMSLRM)].
ncvlog: *F,NOTOPL: no top-level unit found, must have recursive instances.
irun: *E,VLGERR: An error occurred during parsing.  Review the log file for errors with the code *E and fix those identified problems to proceed.  Exiting with code (status 2).

看起来是生成的数字网表有误

小弟只是仿一个反相器

报错的netlist.vams文件如下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include "userDisciplines.vams"

`timescale 1ns / 1ns

`worklib test
`view schematic

(* cds_ams_schematic *)
(* dfII_lib="test", dfII_cell="analog_digital", dfII_view="schematic", worklib_name="test", view_name="schematic", last_save_time="Apr 13 20:19:43 2022" *)

module analog_digital ();

logic I3 ( .out(out), .in(in));

endmodule
`noworklib
`noview

// END AMS-OSS Netlist

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
仿真的电路图是这样的

网友:
AMS debug最好是从Config view开始查起,所以贴一下你的config view和logic模块本身的 Verilog/VHDL代码看看。

网友A:
"logic"是关键字,表示变量的类型,换个cellname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ic"是关键字,表示变量的类型,换个cellname就好了。

感谢 问题解决了

网友(2022-05-26):
兄弟重金求一个eda虚拟机数模混仿的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A:
"logic"是关键字,表示变量的类型,换个cellname就好了。

您好,我在论坛上搜到dac的数模混仿教程,但是Verilog的代码一直error。请问Verilog编写前要进行什么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