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rf画反相器的DRC错误,请大佬指正一下N-well pickup OD to PMOS space > 30um

楼主(2022-04-13):
画了一个反相器,版图和DRC错误如下,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啊,怎么改啊?

网友A:
把PMOS和pickup放在同一块NWELL上,也就是合并PMOS和pickup上的NWelL

楼主:
谢谢,我修改一下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PMOS和pickup放在同一块NWELL上,也就是合并PMOS和pickup上的NWelL

要怎么做呢,contact和pmos没法直接编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怎么做呢,contact和pmos没法直接编辑啊?

手动画一块大的NWELL把他们框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画一块大的NWELL把他们框起来

但是这样显示PMOS的漏极Vout和Vdd直接连接起来了,显示了一个X,这个是错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这样显示PMOS的漏极Vout和Vdd直接连接起来了,显示了一个X,这个是错误吗?
...

这种不一定是错误的,你Q 一下Metal 1的属性,看下Metal 1的connectivity名字是不是与MOS的漏端名字相同,不相同的话,会有“叉”提示。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画个NWELL就行了

网友(2022-08-10):
请问那个加过NW后那个黄色的叉号怎么去掉的?

网友(2023-10-12):
谢谢分享是打工赚积分吗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