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的启动时间

楼主(2022-04-14):
带隙基准的启动时间是不是越快越好,启动越快或者越慢有什么影响?一般的启动时间范围做到多少

网友A:
其实是看整个系统的,一般都有上电顺序,因为VBG外部会挂一个带宽很低的lpf, 所以可能真的启动时间有100~200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看整个系统的,一般都有上电顺序,因为VBG外部会挂一个带宽很低的lpf, 所以可能真的启动时间有100~20 ...

仿真的话和实际做出来的误差有多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的话和实际做出来的误差有多大

实际做的时候很难测啊 上电在现实测试中是个很快的过程 仿真是对于仿真器来说是个慢过程 要说误差 很难说精准的测到 不过DC是很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做的时候很难测啊 上电在现实测试中是个很快的过程 仿真是对于仿真器来说是个慢过程 要说误差 很难说 ...

今天答辩的时候老师说仿真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过程,让我调研实际系统做出来以后,类似运放增益、BGR温度系数等各项指标会与仿真差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答辩的时候老师说仿真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过程,让我调研实际系统做出来以后,类似运放增益、BGR温度系 ...

真的主要看设计 还有不少know-how知识 还有版图的考虑,以及测试规范,说个最简单的VBG这个电压,你拉到pad, 肯定需要一个旁路的OTA把它driving 出去,而普通工作模式下需要关断,节省功耗,这个拉出去的信号的屏蔽,trace width,你都得考虑;还有你的iref(ptat? constant?ipoly)什么的都要有一个系统级的想法;所以模块级别的仿真到系统芯片级都系要考量,最后就是封装到PCB 板级别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