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R和POR中下电reset区别

楼主(2022-04-14):
我看datasheet中BOR模块,来检测当vdd低于某个值时,输出一个高电平,来防止flash误动作。
我的问题是:这不就是POR电路中的下电复位(PDR)的功能吗?为啥要单独有个BOR模块,谢谢!

网友A:
一般PDR是掉电中的最低电压,而BOR要比PDR要高,在一些系统用于电路提前保护,比如可以作为一种种中断信号,告诉数字电压比较低了有风险,需要停止一些计算,将结果保存,如果电压恢复,就继续计算,如果到PDR就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PDR是掉电中的最低电压,而BOR要比PDR要高,在一些系统用于电路提前保护,比如可以作为一种种中断信号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