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保护环怎么设置快捷键?

楼主(2022-04-14):
用Multipart Path画保护环时,当保护环宽度较大时设置contact太麻烦了,怎么设置成快捷键呢?用cell画可以方便设置保护环的大小。

网友A:
你可以先不打CT孔,直接q进去修改AA及M1大小,根据你需要的宽度,最后再来打上M1_AA(ct孔),不知是不是你想要的答案

网友:
用GUARD RING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不打CT孔,直接q进去修改AA及M1大小,根据你需要的宽度,最后再来打上M1_AA(ct孔),不知是不是你 ...

不是很理解,能详细的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不打CT孔,直接q进去修改AA及M1大小,根据你需要的宽度,最后再来打上M1_AA(ct孔),不知是不是你 ...

用Multipart path画的话即使最后在打contact也一样要计算contact的坐标位置啊,假设我ring很宽有5排contact,那么我要计算每排contact的坐标,感觉好麻烦。

楼主:
怎么设置啊,应该要自己编辑软件环境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Multipart path画的话即使最后在打contact也一样要计算contact的坐标位置啊,假设我ring很宽有5排conta ...

我不是很理解为啥要计算contact的坐标位置,是contact space 间距问题吗?还是软件不同版本问题?至于ring很宽,我这边也是按照我这种方法(创建Via孔,M1_AA , Drawn Area),可能是因为用习惯了  所以感觉还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理解,能详细的说一下吗

怎麼说呢,因为我们的保护环大多都是一排孔的,当我们需要大保护环,即多排孔时,一种方法就是根据CT孔间距自己做出2排孔、3排孔....多排孔,另外一种就是我这种不需要计算CT间距,你需要多大多宽都可行,只需要最后再来打上CT孔就行。不知道我有没有解释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啊,应该要自己编辑软件环境吧。

tools->technology tool box ->guard ring。具体怎么设置,怎么使用。论坛要找到应该不难吧。对了软件得要61以上,51的不支持应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麼说呢,因为我们的保护环大多都是一排孔的,当我们需要大保护环,即多排孔时,一种方法就是根据CT孔间 ...

理解了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解了  感谢分享

客气了  相互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很理解为啥要计算contact的坐标位置,是contact space 间距问题吗?还是软件不同版本问题?:handsh ...

打一排孔的时候separation的值是0,打2排孔的时候不就需要去计算separation的值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一排孔的时候separation的值是0,打2排孔的时候不就需要去计算separation的值了吗?
...

我的这种方法就是不需要计算CT space的  最后再来画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一排孔的时候separation的值是0,打2排孔的时候不就需要去计算separation的值了吗?
...

你的这种就是最基本的一种方法,需要通过CT 孔间距来计算自己做出两排孔以上的

网友:
我都是画条ring,删掉原有的孔,然后用O 自动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很理解为啥要计算contact的坐标位置,是contact space 间距问题吗?还是软件不同版本问题?:handsh ...

那这样子的话,一个保护环有四边,是不是要补四次C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