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片上级间匹配重要吗?

楼主(2022-04-14):
对于芯片内部的电路,级间匹配有那么重要吗?毕竟尺寸远小于波长,是不是只看电压增益就可以了。没必要看功率增益、级间匹配这些吧。

网友A:
只要尺寸远小于波长就不用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尺寸远小于波长就不用匹配

感谢回复。再问一下,像MOS这种高阻输入,是不是只能看电压增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再问一下,像MOS这种高阻输入,是不是只能看电压增益了?

并不是,功率增益依旧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