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小白请教uvm中的new函数

楼主(2022-04-14):
请问uvm中调用的new函数是sv的new函数,还是uvm 的class定义的new函数?

网友:
我没太看懂你的问题,我就按照我的理解先回答了。sv中的new函数作用是创建一片内存空间,class中的new函数是类的构造函数,在一个class在被实例化的时候,会自动执行class中的new函数,所以class中的new函数完成的是一些初始化相关的设置。
比如
class A;
    int i;
    function new();
        i = 15;
    endfunction
endclass

A a_inst;
a_inst = new();
在a_inst实例化的时候,最一行这个new()函数创建一片空间给它,在这个过程中自动调用class内部的的new函数将i赋值为15。此时的a_inst.i 值为15。
如果内部的new函数需要传参,可以在调用new()的时候带上参数。。

网友:
UVM就是SV写的

网友A:
就近原则。假如你在class里面调用new,则当前类的new函数(若当前类有new函数声明和定义);若你在使用new函数的地方,既没有类的实例化,也没有调用任何类的句柄,甚至不是在类里面(如testbench的initial块里面)调用new函数,则是纯sv的new函数。

楼主(2022-05-14):
所以UVM的class中调用的new函数就是sv定义的new函数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近原则。假如你在class里面调用new,则当前类的new函数(若当前类有new函数声明和定义);若你在使用new ...

那类中的new函数也是基于sv里面定义的new函数写的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UVM的class中调用的new函数就是sv定义的new函数是吗?

是的,uvm使用的还是sv这个语言,你不能把它们分别开来,你可以理解,uvm本质就是将sv里面的各种task,function封装成class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