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下大家的仿真报告是用word还是PPT写的,有模板可以参考不?

楼主(2022-04-14):
如题,在写仿真报告时遇到一些问题;

发现将virtuoso中的仿真结果截图到word做仿真报告比较浪费时间;

有没有那种模板可以节省仿真报告的排版时间?

网友:
这个都是在内网上的,传不出来的,大概说一下1.purpose 2.feature list写一些电路性能指标电学参数 3.design theory讲一下设计原理。4.pre simulation 前仿分dc ac tran 三个方面 5.post simulation 后仿与前仿对应,并给出对比结果

网友A:
我们公司是用word写的,但是有人习惯用PP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是用word写的,但是有人习惯用PPT

我也是用PPT写的,如果是定型的版本就还好;

如果第一版有问题,第二版再添加就会乱;

这个版本管理有什么好的方法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用PPT写的,如果是定型的版本就还好;

如果第一版有问题,第二版再添加就会乱;

word的话在命名和内部是有版本信息的,也会添加改动。至于用什么无所谓,一定要把内容展示全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rd的话在命名和内部是有版本信息的,也会添加改动。至于用什么无所谓,一定要把内容展示全面就可以了
...

大致的撰写流程我明白;

就是这个仿真报告的第一版会存在问题,如果我修改电路之后之前的某些仿真数据就错了;

在virtuoso可以直接修改参数跑一下就行了,但是在这个文档呈现中,就不想把这些参数再重新撰写一遍;

这样就需要有个版本标注,表示第二版才是正确的,这个是怎么呈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致的撰写流程我明白;

就是这个仿真报告的第一版会存在问题,如果我修改电路之后之前的某些仿真数据就 ...

在word中添加一个history添加表格写明版本号 修改时间 修改描述 修改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word中添加一个history添加表格写明版本号 修改时间 修改描述 修改人

好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