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这个电流镜如何分析?怎么才能不做spice monkey

楼主(2022-04-14):
前几天看到一个用运放辅助的电流镜:结构是这个
实际电路是这个

然后他给出的仿真结果是这样的,看着对电源变化抑制的比较好
于是试着仿真了一下,最简单的四管自偏置电流镜比较好撘,分析起来也不难,比较书上都有,但是这种为了提高指标加了其他结构的电路,作为初学者就不太会分析了,只知道它是加深了负反馈,能定性分析,但无法定量,对于加入的四个做运放的MOS管该用什么宽长比没法分析,于是就乱凑一番,结果还整出了有大致效果的电路,但我知道这肯定是指标远不如应有指标的
所以着实是体会了一把Spice monkey的感觉,想请问前辈们,这个电流镜的结构和指标该怎么分析它呢,对于从课本上的简单内容到课本之外的结构,怎么转变或者提高分析能力,不做Spice monkey呢

网友:
这是一个与电源无关的恒定gm偏置,拉扎维page310/page320
注意到基本结构里电源电压变化时M1/M2 drain电压变化较大,勾调影响下电流镜像不准,即使用很大Length电源相关性也难做小;你贴的电路是一种改进:用运放来钳位M1/M2 drain电压使之相等,则镜像准确。来龙去脉清楚后会事半功倍
T1~T3做启动用,不影响主电路分析

网友:
可以做spice pig

网友:
可以做monkey的二师弟spice p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