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阶Sigma积分器如何判断每级输出信号是正确的

楼主(2022-04-14):
我用cadence搭了一个二阶sigma调制器,时钟1.5MHz,用10mV,7*1.5M/16384=640HzSin波作为输入,如何根据每级积分器波形判断输出信号是正确的?求大佬指点

网友:
1、根据电路原理,理论分析输入和输出的关系,对比仿真结果即可 2、matlab建模仿真,对比matlab仿真结果和电路仿真结果

网友A:
7*1.5M/16384=640Hz,我想请教下楼主,这里7的位置为什么要选择质数,是他单独为质数,还是要与下面16384互为质数?

网友(2023-12-01):
引用 网友A:
7*1.5M/16384=640Hz,我想请教下楼主,这里7的位置为什么要选择质数,是他单独为质数,还是要与下面16384互 ...

相干采样定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