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关于sigma delta调制器输出频谱的问题

楼主(2022-04-14):
参照Understanding那本书第七章搭了一个二阶的CIFB调制器如图:
先用纯理想模块分别仿真16384和65536个点,得到频谱图如下:

把两个运放换成晶体管,其他模块还是用理想的,计算过摆率、带宽和增益都有余量,分别仿真16384和65536个点,得到频谱如下:

请问为什么实际运放用16384个点仿出来与理想接近(比理想还高一点),但65536个点仿真结果差别很大?而且在低频段内完全没有噪声整形效果
这是我的FFT代码,因为不太懂这个直接用的别人给的代码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还请大佬们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看积分器输出是不是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积分器输出是不是饱和了

积分器输出是在正常范围的

网友:
应该是有复位产生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取点的问题?从cadence导出的点有没有经过sample?是否有interpo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