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做后仿的时候,开头几纳秒的timing violation怎么处理

楼主(2022-04-14):
在仿真开始的10ns内,因为加了sdf,cell和net有延迟,std cell的信号在stable过程中会遇到timing violation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上图看下?要看timing violation有没有影响dft的mism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下?要看timing violation有没有影响dft的mismatch。

没影响,0过mismatch
就是log file有报timing violation,想log file干净一点

网友:
那不用管,估计开始的时候,还没进入scan mode吧。

网友B:
可以在编译选项的 UDC加上-no_timing_chk_msg,不打印报时序信息

楼主(2022-05-16):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编译选项的 UDC加上-no_timing_chk_msg,不打印报时序信息

但这样后面真的出现timing violation是不是就看不到了?

网友:
嗯 log看不到 如果出现mismatch,再具体去定位是否notifier跳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