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place_design 包含optDesign -preCTS ?

楼主(2022-04-14):
innovus工具的place阶段,执行place_Design命令后还需要做optDesign -preCTS ?
类似于ccopt_design等效于ccpot_design -cts + optDesign -postCTS。

网友A:
placeDesign命令:根据global settings进行place,RC extraction,timing analysis.trial route
optDesign -preCTS 命令:在place design的基础上进行时序优化
place_opt_design 命令:结合placeDesign和optDesign -preCTS,提供更好的完整性和更快的runti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ceDesign命令:根据global settings进行place,RC extraction,timing analysis.trial route
optDesign -p ...

多谢!就是这样!

网友(2025-09-30):
引用 网友A:
placeDesign命令:根据global settings进行place,RC extraction,timing analysis.trial route
optDesign -p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