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后仿的时候,ram/rom/flash等ip报timing violation,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22-04-14):
tetramax读入ram这些ip的时候最好是读入完整的rtl model吗
但这会包含ram对时序的检查,在仿真的时候就很容易报错
需要注释掉时序检查的语句还是有某些option可以设置吗

网友A:
你应该没有把ram/rom/falsh等在scan测试中关闭,导致乱跳,有time violation,可以不用管,是scan之外的路径,看最终scan仿真有没有mismatch即可。
option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没有把ram/rom/falsh等在scan测试中关闭,导致乱跳,有time violation,可以不用管,是scan之外的路 ...

请问怎么关闭
是设成empty box,然后add no fault?

网友A:
ram rom flash有片选信号吧,让其在scan mode下not work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m rom flash有片选信号吧,让其在scan mode下not work即可。

恩,我试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