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dence virtuoso和INCISIVE的配置问题

楼主(2022-04-14):
进行数模混合仿真时,由于显示INCISIVE版本不够,就下载了新版incisive,但是下载之后,修改了etc里面的bashrc文件,仍然无法调用,想用iscape对virtuoso进行重新configure,但是报错,此处错误如何解决或者有什么办法不通过configure进行链接

网友:
不看Log文件怎么知道错在哪里呢?

网友(2025-04-28):
https://blog.eetop.cn/blog-27551-6944007.html 可以看看这个重新configue一下,说不定有操作步骤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