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直流电流是否具有往导线中心集中的趋势 电磁相关

楼主(2022-04-14):
长直导线中流过直流电流,感觉靠近里面的电流产生的磁场会将电流往中心拉,然后中心和表面会存在电场不让所有的电流都走到中心去,请教高人,是这样的吗?

楼主:
是的  就是直流哈

网友A:
高中知识不过关啊

网友B:
不是,你这个理论直流电流产生什么样的磁场和电场?电流可以想象成水流,不同的是电流中会有大量电子无规则运动,而水分子的布朗运动剧烈程度低很多。电流会集中在阻抗低的地方,直流电流往中间走是因为中间DC阻抗低,高频电流则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中知识不过关啊

对啊   就是不过关   只能现在再来补   求高手指导!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这个理论直流电流产生什么样的磁场和电场?电流可以想象成水流,不同的是电流中会有大量电子无规则 ...

你说的也有道理   但是我看很多地方计算电流的磁场都是这样计算的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