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un_test在module中启动规范吗?

楼主(2022-04-14):
run_test必须在program中启动吗,module里启动真的会有影响吗,今天看了一个从module里写initial启动run_test的代码(coverage cookbook里的uart验证),它这样为什么就可以了?在真实的项目里是从module里启动不会出问题吗?

简而言之,在timeslot里会不会冲突,导致都在active域,产生影响?或者program在什么情形是不可替代的

网友A:
你应该问run_test()必须在module中启动么?我见过所有的,包括s的testsuite,svt demo都是在module中启动,至今还没见过在program中启动的。run_test()这玩意儿是uvm的,uvm环境基本脱离了progran这个关键字了,不知你为何有此一问?你不问的话我还真不会想到还有人会疑问run_test()放在program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问run_test()必须在module中启动么?我见过所有的,包括s的testsuite,svt demo都是在module中启动, ...

synopsy关于2011workshop的svtb、uvm workshop,用的是program里启动的tb例化和执行、run_test()。

疑问点是program关键字提出的用处这部分,按道理当初用它,就是说tb的入口点,然后分隔时隙,说是让dut在active动作,tb在reactive动作。这个好说服。

但是如果是都在module里,会不会导致tb也在active域动作,导致采样异常?难道uvm内部会有什么控制吗

program关键字提出

uvm workshop lab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