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哪些共模反馈结构可以不限制输出摆幅?

楼主(2022-04-14):
各位大侠求助:两级全差分运放,一级折叠第二级共源,有哪些共模反馈结构可以不限制输出摆幅?

网友A:
开关电荷吧,但是简单的RC+误差放大器应该也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荷吧,但是简单的RC+误差放大器应该也行吧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