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大佬知道Virtuoso Layout 里面的图形化Pcell怎么样让cont孔跟随Width变化而增加嘛?

楼主(2022-04-14):
(图片)

网友A:
跟随变宽很容易就过不了DRC吧,一般没有这么干的

网友B:
option ->selection   勾选上via partial sele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随变宽很容易就过不了DRC吧,一般没有这么干的

是Width变大,然后Cont孔数量跟着增加  不然像图例那样,上方的金属一都没有Cont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tion ->selection   勾选上via partial selection

没用啊,我这个是调用的自己做的Pcell,不是工艺提供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用啊,我这个是调用的自己做的Pcell,不是工艺提供的

你做Pcell的时候,要把你的孔连带着一起做Y方向拉伸的设置,不然cell变了,孔是不会跟着变化的。
  • Pcell选项里面的Repetition: 复制对象参数,比如实现在MOS管的W参数改变的同时,可以自动增加或者减少源、漏接触孔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做Pcell的时候,要把你的孔连带着一起做Y方向拉伸的设置,不然cell变了,孔是不会跟着变化的。
  • Pcell ...

• 麻烦问一下这些参数填什么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这些参数填什么啊?

    这篇文章里可以看看,讲的挺详细的:定制自己的Pcell——简单的Pcell实现-面包板社区 (eet-china.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篇文章里可以看看,讲的挺详细的:定制自己的Pcell——简单的Pcell实现-面包板社区 (eet-china.com)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