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输入与非门版图,错在哪里,应该怎么画啊?

楼主(2022-04-14):
用了2个4栅指器件,版图如下,DRC没什么问题,connectivity--check--against source错误如下。LVS过不了,错误如下。
求指教,这种版图应该怎么画啊?能给点资源吗,书,视频都可以。
求大佬指导,谢谢啦!!!!

网友:
工厂都有stdcell库,你可以看下。。

网友:
你检查你的pin有没有打对

网友:
PIN的问题,看一下你打PIN的层次用对了没

网友:
你好,你的PIN 是用的M1金属打的,但是打PIN应该是用M1TEXT层金属打,应该改一下,具体改的方法就是选中这个PIN,按Q属性进去改层次,把M1改成M1TEXT。然后你会看到PIN的颜色改变了。PIN:端口,即VDDA GND IN OUT 这些输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