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低压带隙基准PSRR提高电路的疑问

楼主(2022-04-14):
各位大佬前辈们好,小弟在进行毕业设计,在设计带隙基准的时候采用的是pmos输入的五管OTA与电流源为负载的共源放大器组成的两级运放,在不接入PSRR增强电路的时候,带隙基准输出正常,接入PSRR增强电路后运放的直流工作点就全都不正常了,想问一下各位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小弟学艺不精,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十分感谢!

运放参数(接入PSRR提高电路)

运放参数(接入PSRR提高电路)

运放直流工作点(接入PSRR提高电路)

运放直流工作点(接入PSRR提高电路)

带隙直流工作点运放直流工作点(接入PSRR提高电路)

带隙直流工作点运放直流工作点(接入PSRR提高电路)

PSRR提高电路参考方法

PSRR提高电路参考方法

网友A:
兄弟,这篇论文的名字能发下吗

网友B:
不加增强电路的时候,运放是怎么样的?我也是毕设做带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篇论文的名字能发下吗

CMOS带隙基准源研究以及应用_王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加增强电路的时候,运放是怎么样的?我也是毕设做带隙

运放可以正常工作,增益79db,相位裕度61

网友A:
运放的正负输入端接反了吧,不加增强前没问题,加了之后多了一级共源级,再次反向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正负输入端接反了吧,不加增强前没问题,加了之后多了一级共源级,再次反向了一次 ...

对的,是这个问题,运放正常工作之后PSRR又不太能提高,方便的话麻烦大佬帮忙看看我的另一篇帖子,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是这个问题,运放正常工作之后PSRR又不太能提高,方便的话麻烦大佬帮忙看看我的另一篇帖 ...

你的上面一排的pmos电流镜最后的一个vds是900mv,与前面的vds差的很多,这也就是你说运放出来的psrr很好,但是到vref输出端提不上去的原因,电流模下你可以把输出端的电阻调小使最后那根pmos的vds降到600多,这样psrr就上去了,不过你的温漂要重新调,输出的vref也在600多,可以的话调前面的宽长比把前面的vds拉上来也可以

网友(2024-10-17):
你这个电路启动都是问题,你可以在失配下仿真下启动,肯定有起不来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