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MC180 工艺label不识别

楼主(2022-04-15):
为什么我明明打了label,但是LVS还是说识别不到我的电源和地?
Can not create Persistent Hierarchical DataBase in directory svdb: FILE ACCESS PERMISION DENIED..

楼主:
--------------------------------------------------------------------------------
--------------------------------------------------------------------------------
-----               CALIBRE:VS/xRC - INITIALIZATION MODULE               -----
--------------------------------------------------------------------------------
--------------------------------------------------------------------------------

Performing global initialization ...
XDB directory could not be created.
svdb/bandgap2_2_lowPS3.xdb: Structure needs cleaning

ERROR: Can not create Persistent Hierarchical DataBase in directory svdb: FILE ACCESS PERMISION DENIED..

--- SPICE NETLIST FILE = /home/IC/20220414/LVS/bandgap2_2_lowPS3.sp
--- CIRCUIT EXTRACTION REPORT FILE = bandgap2_2_lowPS3.lvs.report.ext
--- WARNING: POWER, GROUND, or LABELED nets required by ERC operations do not exist. See ERC section of the transcript
--- ERC PATHCHK RESULTS DATABASE = svdb/bandgap2_2_lowPS3.pathchk.erc
--- ERC PATHCHK REPORT = svdb/bandgap2_2_lowPS3.pathchk.rep
--- PERSISTENT HIERARCHICAL DATABASE(PHDB) = svdb/bandgap2_2_lowPS3.phdb
--- QUERY DATABASE = svdb  TOP CELL = bandgap2_2_lowPS3
--- TOTAL RULECHECKS EXECUTED = 5
--- TOTAL RESULTS GENERATED = 2 (12)
--- ERC RESULTS DATABASE FILE = bandgap2_2_lowPS3.erc.results (ASCII)
--- ERC SUMMARY REPORT FILE = bandgap2_2_lowPS3.erc.summary

--- GRAND TOTAL CPU TIME = 0  REAL TIME = 8  LVHEAP = 2/9/67  MALLOC = 43/43/44  ELAPSED TIME = 8

*** Calibre finished with Exit Code: 4 ***

楼主:
而且我看报告上明明也有识别到label

网友A:
ERROR: Can not create Persistent Hierarchical DataBase in directory svdb: FILE ACCESS PERMISION DENIED..

是这个错误,跟LABEL无关,那个warning 不用管

是不是你的lvs运行路径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ROR: Can not create Persistent Hierarchical DataBase in directory svdb: FILE ACCESS PERMISION DENI ...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ROR: Can not create Persistent Hierarchical DataBase in directory svdb: FILE ACCESS PERMISION DENI ...

我听取了你的建议再LVS文件里尝试搜索关键词“svdb” 找到了这条路径,并把它修改成我自己的路径,但跑LVS的时候依旧报同样的错误

网友(2024-04-11):
引用 楼主:
我听取了你的建议再LVS文件里尝试搜索关键词“svdb” 找到了这条路径,并把它修改成我自己的路径,但跑LV ...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