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ndows下怎么不打开GUI界面进行QuestaSIM仿真

楼主(2022-04-15):
当前我每次仿真都是打开QuestaSIM的图形界面,然后再在底下的Transcript窗口执行相应的脚本,感觉某种程度上十分低效,尤其是我不需要看波形的时候,所有有没有方法可以在不打开GUI界面,而是直接在类似cmd等命令行上执行QuestaSIM脚本仿真呢(Windows环境下)?

网友A:
不启动GUI的话,可以用下面的命令:
vsim -c
注意设置好Path环境变量以免找不到可执行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启动GUI的话,可以用下面的命令:
vsim -c
注意设置好Path环境变量以免找不到可执行文件

好嘞,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