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输出型DAC的Buffer选用

楼主(2022-04-15):
最近用DAC芯片做可输出脉冲波形的电路,可调震幅在0~500mV,最大频率为1MHz,用的DAC芯片是AD9742 (此连结是spec)。

有两个问题想询问各位大大:
1.

spec中提到的无buffer的电压输出配置,那两个50欧姆电阻,是指双端BNC缆线上面的吗? 还是自己需加上去的?

2.
spec中加上buffer的电压输出配置是使用OPA组成I/V转换器,但这样输出会变成负值,所以目前是打算IOUTA端并上电阻后使用一般的unity gain buffer(随耦器,讯号从+进去,-与out连接),不知道是否可行,以及OPA选用上需注意什么规格 ? (有听闻不是所有的OPA都适合接成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