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获取工艺库中电容失配参数

楼主(2022-04-15):
本小白最近在搭SAR ADC,其中的DAC部分用的是电容DAC,需要知道工艺库里面的电容失配参数以确定单位电容最小取值。起初我在网上搜索时候,说工艺库里会有说明文档给出电容失配参数的值。然后我就翻阅我的工艺库,但是只有一个文档提到失配参数在“l0055ll_fit_F.doc”文件里,可是我的工艺库里没有名为“l0055ll_fit_F.doc”文件。我怀疑我的工艺库说明文档是不全的。我之前就发现从网上下载的很多工艺库器件模型都是全的,可就是说明文档不全(或许是这些文档公司不让发?)。后来我就在网上找到可以用蒙特卡洛仿真直接仿电容失配参数。

具体地,搭一个电路如图:
电容可以随便取一个,因为((deltaCu)/Cu)大致和Cu平方根成反比,所以测一个电容的失配就可以大致推算出其他电容值的失配。
因为对于交流小信号,I=V*j*2pi*f*C,即|I|=|V|*|2pi*f*C|,所以可以利用ac+蒙特卡洛仿真,求出|I|-|f|的斜率,再除以2*pi,就可以得到C值和C的标准差。
先进行一次ac仿真,得到|I|-|f|曲线:
然后把曲线发送到calculator,利用derive和value函数编辑公式如下:
再把编辑好的公式发送到outputs
然后开启蒙特卡洛仿真,具体步骤可以看这篇贴子如何用IC617进行蒙特卡洛仿真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其中有一步导入model files,需要根据自己库中的要求选择section
比如我的工艺库readme.txt说蒙特卡洛仿真需要选择这几个section,所以就要把这几个section加进来
最开始我也不知道漏了哪个,导致仿真报了ERROR (ADEXL-5052): Monte Carlo run stopped because no statistical data generated for the test:
仿真结束后就可以看到标准差的值了
右击结果再点histogram还可以查看直方图:

由于我找不到工艺库里本该提供的失配参数,所以只能用蒙特卡洛仿真获取电容标准差了,若有错误或者其他方法还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学到了最近正在到处找论文看如何获取失配参数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3-07-07):
学到了,感谢楼主

网友A(2023-11-08):
请问你遇到Monte Carlo run stopped because no statistical data generated for the这个问题咋解决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遇到Monte Carlo run stopped because no statistical data generated for the这个问题咋解决的呀 ...

我印象中这个问题可能是蒙卡仿真的库不对,我这个工艺下库文件有tt_lib,ff_lib,ss_lib,sf_lib,fs_lib,mc_lib,蒙卡仿真就需要选mc_lib,选别的可能就报错。还有就是蒙卡仿真还需要选择有蒙卡模型的器件,我这个库里1.8V的MOS有MOS2V和MOS2V_mac两种,其中MOS2V不带蒙卡模型,跑不了蒙卡,MOS2V_mac带蒙卡模型,可以跑蒙卡。不同的库情况可能不太一样,您再试试?

网友(2025-10-22):
请教楼主,采用tsmc65,对一组电容作失配仿真,然后计算相对标准差,结果都近似相等,但有文献上说相对标准差应与面积平方根成反比。

网友:
楼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用tsmcN65工艺,仿真电容失配标准差,然后计算相对标准差,但结果却是一个常量,而有一篇论文里说这个标准差与面积平方根成反比关系,这是哪里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