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DRC 、minimal width

楼主(2022-04-15):
在innovus中 使用verify_drc -check_only all -ignore_cell_blockage 出现了下述的drc vio

请问这个怎么修复?

网友A:
从信息看,是metal 宽度不够,你把blockag也显示出来一起看看,还可以看看这个cell的DGS,是否满足min width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信息看,是metal 宽度不够,你把blockag也显示出来一起看看,还可以看看这个cell的DGS,是否满足min widt ...

在绕线后、我使用 verify_drc  没有报错,但是使用verify_drc -check_only all 的话 就会有四五万个blockage的错。这是假错吗?

这是 使用verify_drc -check_only all -ignore_cell_blockage 后的 一个drc vio

谢谢您能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绕线后、我使用 verify_drc  没有报错,但是使用verify_drc -check_only all 的话 就会有四五万个block ...

从截图看,报错的是cell内部的pin,这个Innovus无法控制的。 建议先跑一下 verify_drc  -check_only  default, 确认一下Innovus能控制的route没有DRC。
把报错的cell单独跑一个LVS, 如果没错,LVS rule deck 可以接受 M1 width 0.45, 那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截图看,报错的是cell内部的pin,这个Innovus无法控制的。 建议先跑一下 verify_drc  -check_only  def ...

按照您说的 使用verify_drc -check_only default 后 没有 vio 所以说 要想知道这一个vio是不是假错  还是需要celibre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您说的 使用verify_drc -check_only default 后 没有 vio 所以说 要想知道这一个vio是不是假错  还是 ...

需要跑一下 Calibre 或是 PVS 确认一下。
查一下这个工艺的 DRM (design rule manual),看看里面M1最小线宽的规定到底是多少。DRC rule deck 也是根据这个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