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网表检查警告错误

楼主(2022-04-15):
怎么解决啊,急急急,求助求助各位大佬!万分感谢!

检查保存时报了一个这个错误。

检查保存时报了一个这个错误。

网友:
看一下命令行窗口怎么报的,我猜你这个应该是和symbol的类型冲突了

楼主:
谢谢了哈,已经解决了,是网表和创建的bandgap的symbol上的端口名不一致导致的,两个改一样就行了。

网友(2024-12-24):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