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求助大神,怎么在SCHEMACTIC中从NET自动生成PIN?

楼主(2022-04-15):
求助各位大神,怎么在SCHEMACTIC中从NET自动生成PIN?
而且刚好在同一个位置。
有没有什么快捷方式或者应该怎么写脚本?请指教
万分感谢!

网友:
eetop上面有一个帖子里面有脚本,就是skill.il的文件,你在CIW窗口,load一下应该就可以激活快捷键,具体不太记得是哪个键了,你可以找一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dence_technology_forums/f/custom-ic-skill/47159/how-to-add-pin-to-en ...

谢谢,搞定了

网友(2022-11-19):
引用 网友A: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dence_technology_forums/f/custom-ic-skill/47159/how-to-add-pin-to-en ...

这个网站的回答被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