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阻抗匹配网络的阶数

楼主(2022-04-15):
宽带匹配通常需要高阶的匹配网络,但是一个阻抗匹配网络到底是几阶,我有点理不清,想问问大家是怎么判断的,有没有什么资料能看看
谢谢大家

网友A:
我理解,一个LC可以算一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一个LC可以算一阶

这种变压器的算几阶呢

网友:
具体几阶,需要根据你的匹配目的确定,比如你需要多少带宽,带内的插入损耗是多少,这些因素确定了最终匹配电路的阶数。就如设计滤波器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最平坦拓扑结构,或者等波纹拓扑,或者椭圆函数拓扑,选择好了拓扑结构以后,根据设计的要求,确定具体阶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变压器的算几阶呢

一般匹配电路是由LC电路组成,不包含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匹配电路是由LC电路组成,不包含变压器。

因为我电路最前面需要一个无源的单转双的巴伦,查到的文献说是通过调整巴伦初次级的感值和耦合系数就可以匹配,相当于变压器匹配,就不好调,所以想到增加匹配网络的阶数。这个是JSSC的一篇文献,说明变压器匹配是有可行性的。不知道前辈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分享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电路最前面需要一个无源的单转双的巴伦,查到的文献说是通过调整巴伦初次级的感值和耦合系数就可以 ...

我在PA设计上就看到过不少变压器匹配的电路了,这个东西应该不罕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PA设计上就看到过不少变压器匹配的电路了,这个东西应该不罕见

大佬有没有这方面文章分享分享,我看文献的都介绍的不详细,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佬有没有这方面文章分享分享,我看文献的都介绍的不详细,谢谢

Trans on Microwave Theory and Techniques,  Jan. 2002
<Distributed Active Transformer -- A New Power-Combining and Impedance-Transformation Technique>
by Ichiro Aoki.

[2002][MTT]Distributed Active Transformer—A New Power-Combining and Impedance-T.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Trans on Microwave Theory and Techniques,  Jan. 2002

by Ichiro Ao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