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或非门的问题

楼主(2022-04-15):
1.如图,或非门的输入AB同时变化时(A由0到1,B由1到0),会导致输出短暂连接到VDD,所以仿真波形上会有一个较高毛刺,通过修改MOS管尺寸似乎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减小AB(Vpulse提供)的上升下降时间,则可以减小毛刺。请问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2.第二个问题是或非门这种基本门电路的MOS管的尺寸选择是怎么样考虑的呢,我选择的是较小尺寸(w=1u,l=180n)
感谢!

网友A:
这个毛刺是正常的,这么小尺寸的门电路,速度应该很快,施加的信号上升下降时间应该可以短些。
不想看到毛刺,就不要让两个输入信号上升和下降重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毛刺是正常的,这么小尺寸的门电路,速度应该很快,施加的信号上升下降时间应该可以短些。
不想看到毛 ...

那对于一个门电路,这个尺寸是过小了吗,需要调大一点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对于一个门电路,这个尺寸是过小了吗,需要调大一点吗?谢谢

尺寸跟驱动能力要求有关,你看看数字集成电路的书吧

网友:
不想看到毛刺,在前级输入加一个延迟单元,让两个信号不会同时翻转就行,同意二楼说法。

网友:
180n的工艺,几ns周期都可以用,输入信号的翻转可以再快一些(而且你输入信号翻转的fall rise time好像不一样?)
数字电路的传输门逻辑门一般不会只有一个尺寸,L取最小,W可以按2的指数倍增加,多设计几个,例如500n 1u,2u 4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