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gvim

楼主(2022-04-15):
请教一个小问题,在vim中搜zz_rr[0],用?zz_rr[0]和反斜杠/zz_rr[0]都不行,有没有不用转义[],就可以搜到的方法?

网友A:
[换成\[,]换成\]
/zz_rr\[0\]
就可以搞定,亲测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换成\]
/zz_rr\[0\]
就可以搞定,亲测可用。

是的,你的这种可以的,我的意思是不自己加转义符怎么搜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你的这种可以的,我的意思是不自己加转义符怎么搜索

试试看: /zz_rr.0.
正则表达式 点号通配。

网友:
,“/”是支持RE的,最后这种方式,确实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换成\]
/zz_rr\[0\]
就可以搞定,亲测可用。

请教下前辈,我在执行 grep "createRouteBlk -name  $box -layer时,提示没有box这个变量,我其实只是想抓这一行,有什么方法可以屏蔽掉$box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