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提高带隙基准PSRR的问题

楼主(2022-04-15):
最近小弟在进行毕业设计,设计了电源电压1.2v,输出1v的低压电流模带隙基准,使用了论文中的PSRR增强电路,现在测出来运放输出端的PSRR接近0dB,但是带隙基准输出端的PSRR仍然很低,只有26dB,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非常感谢!

带隙直流点及PSRR(绿色为运放输出端,橙色为带隙输出端))

带隙直流点及PSRR(绿色为运放输出端,橙色为带隙输出端))

运放直流工作点

运放直流工作点

参考论文

参考论文

网友A:
增加带隙输出P管的ro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带隙输出P管的ro试试

有试过的,增加到了30dB,感觉PSRR还是不太好

楼主:
运放输出端的两个pmos的PSRR特性就挺正常的,但是到了带隙输出端PSRR特性就不太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试过的,增加到了30dB,感觉PSRR还是不太好

R4 500K会不会太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 500K会不会太大了点

r4降到50k了,还是不太行  问老师,老师就说自己分析分析,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r4降到50k了,还是不太行问老师,老师就说自己分析分析,佛了

最后这个M7是干嘛的啊,电流还挺大的

网友B:
这个电路的PSR的上限取决于匹配,匹配做不上去的话,运放增益再高也没用。P管ro的匹配、gm的匹配都需要做好,你第三个P管的VDS和前面的相差太多,导致ro失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这个M7是干嘛的啊,电流还挺大的

那个是启动电路,参考的这篇论文

启动电路

启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的PSR的上限取决于匹配,匹配做不上去的话,运放增益再高也没用。P管ro的匹配、gm的匹配都需要做好 ...

我尝试着调了一下,改变了ICTAT与IPTAT,也试着在两个pmos电流镜漏端加mos管,加电阻,但是VDS都不太容易控制,想问一下大佬可以从什么思路来设计这个电流镜达到匹配的效果呢?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是启动电路,参考的这篇论文

启动电路的管子是不是没有关断,在亚阈值区,我看它走了700n电流。书上说vref要远大与nmos的开启电压导致最后一个管子栅压被拉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