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做了一个折叠共源共栅运放,但是改变晶体管长L并不能增大运放增益

楼主(2022-04-16):
这是我做的一个设计,我尝试将晶体管的L变大,但是运放增益并没有变大,一直都是40dB左右

楼主:
设计要求是要达到70dB左右,我尝试将晶体管L从1um调整到10um,但是增益都没有太大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要求是要达到70dB左右,我尝试将晶体管L从1um调整到10um,但是增益都没有太大变化。。 ...

有太多的因素都会导致楼主所提到的问题,所以楼主方便的话,可以把原理图及其各个管子的参数清清楚楚地贴出来,方便坛友们查错。
有一个普遍的经验:遇到楼主这样的问题,应该首先看电路的静态工作点是否正确。

网友:
5V管子 哪怕你用五管 上个60db都没有问题 要是再加cascode, 80dB 都很轻松;感觉你的DC点没调对,先把电流,gm,vdsat这些打出来看看

网友:
2楼说的有理,查一下静态工作点,一般管子vds要比vdsat大至少50mV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负反馈的电阻接的太小了,把电阻调成1G欧姆就到60dB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负反馈的电阻接的太小了,把电阻调成1G欧姆就到60dB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影响 ...

想想cascode结构是怎么提高增益的,就知道为什么负载电阻不能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