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获得smic18工艺的Kn,Kp,λn,λp,Vthn,Vthp等参数

楼主(2022-04-16):
球球各位大神帮助

网友A:
工艺库的文件里面:Models-Doc,找到你需要的器件的说明文档,或者Models--Spectre找到器件的模型文件,直接打开看,对照拉扎维P32 33页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库的文件里面:Models-Doc,找到你需要的器件的说明文档,或者Models--Spectre找到器件的模型文件,直 ...

是这个里边吗,没有找到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个里边吗,没有找到呀

spice_model进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ce_model进去看看

这完全看不懂

网友(2024-10-01):
求lz分享一下这个文档 我的工艺库里面没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