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可以用作积分器吗

楼主(2022-04-16):
对于一个近似斜坡输入的信号,我可不可以用VCO+counter的方式求(近似)斜坡信号的积分呢?请问有没有相关的论文推荐呢?

网友:
我印象里VCO是对相位积分吧,不是对幅度。不过最近确实有一些用VCO做AFE的,但是方法更接近ADC了

网友:
假设f(t)=k*V(t),则单位时间内count=f(t)的积分=k*V(t)的积分。同楼上,看ADC论文有用VCO的,没注意是否用的VCO积分,可以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