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D触发器组成的2分频器,图中上面的一种能出二分频信号,下面的出不了信号

楼主(2022-04-16):
最近在做二分频器,由两个D触发器组成,拓扑结构有下图两种,上面的结构能正常工作,下面的不能,我想着D触发器应该是对称的才是,请问该如何分析呢?

楼主:
OUT /OUT那张图是多放的

网友A:
没有reset吗,2分频不应该1个dff吗,2个就浪费功耗了,你这是为了凑专利“创造”出的电路吗?。左边记作1,右边记作2。则第一张图,D1=(r)~Q2,D2=(f)Q1, 假设reset后先见clk上升沿,则Q1Q2状态转移为00->(r)10->(f)11->(r)01->(f)00->r(10)循环,OUT=~Q2的状态转移为1->(r)1->(f)0->(r)0->(f)1->r(1)循环,即OUT跳变沿在CLK下降沿处。第二张图,D1=(r)~Q2, D2=(f)~Q1。假设reset后先见时钟上升沿,Q1Q2状态转移为00->(r)10->(f)10->(r)10->(f)10死循环了。至于reset后先见时钟下降沿应该类似,可以自己分析一下。

网友(点评):
感谢!这种状态转移的分析方式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reset吗,2分频不应该1个dff吗,2个就浪费功耗了,你这是为了凑专利“创造”出的电路吗?。左边记作1, ...

这个dff的输出加了记忆元件,默认D和/D就是反相的,所以不需要进行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