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出的网表有问题

楼主(2022-04-16):
请问大家有遇到虚拟机DC综合的网表出问题的情况吗?我在虚拟机上用O-2018.06-SP1版本的dc_shell,进行compile_ultra编译,综合出来的网表进行+notimingcheck +nospecify的仿真,发现逻辑有问题,追踪网表发现可能是有一个与非门的逻辑综合成了或非。重新用compile编译,综合出来的网表逻辑就正确。
另外在服务器上M-2016.12-SP5版本的dc_shell,进行compile_ultra编译,综合出来的网表经过验证也是正确的。

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是虚拟机LIC的问题吗?但是compile_ultra编译的时候也没出任何的warning。。

楼主:
做了更多方式的综合,补充一下
1. 虚拟机dc2018版本,采用compile_ultra编译,网表逻辑有问题(8个同样的例化模块,仅有一个模块的与非门综合成了或非门,其余7个正常)。
2. 虚拟机dc2018版本,采用compile编译,去除ultra的高级选项,综合网表逻辑正常。
3. 服务器dc2016版本,采用compile_ultra编译,网表逻辑正常。服务器采用compile编译没试过,应该也正常。
4. 虚拟机dc2016版本,采用compile_ultra编译,网表逻辑正常。
总结,在dc2018版本的compile_ultra编译情况下存在问题,其余都正常,难道是dc2018版本的问题?

网友A:
你FM跑得过吗?做个形式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FM跑得过吗?做个形式验证

形式验证上述所有情况都能pass,没发现问题,但我不确定formality脚本是否完全正确